求助:关于转速对轴承的寿命及噪音的影响!

楼主(2009-02-03):
同样使用6201ZZ轴承,同样的配合关系,一个轴承工作转速7300rpm,另一个轴承工作转速3000rpm,对轴承寿命及噪音影响有多少,轴承所受径向及轴向力相当。

网友:
轴承计算的寿命:基本额定寿命  对于一套轴承或一组轴承在同一条件下运转的、近于相同的滚动轴承,该寿命是与90%的可靠度、常用的材料和加工质量以及常规的运转条件相关的寿命。
转速高的时候要采用更高精度的轴承,不管是精度、振动值都要选择更高级别的才适合,同时润滑条件要考虑,工况不同时选择不同的轴承。对精密轴承来说,失去精度相当于寿命降低;精度相同的轴承,在转速高的工况下的轴承会先失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