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压回路,设计一个液压系统,给仪器提供拉力---请教

楼主(2009-02-04):
我是新手,现要设计一个液压系统,主要是给某仪器提供一个拉力,在液压杆伸出或缩回时这个拉力是变化的,但要求它到某一位置时停止使仪器所受拉力为一常数值,以便于观测和计算。那么使用蓄能器的保压回路和使用三位四通换向阀的中位机能(液压缸进油口和出油口都封闭)以使液压缸保压有什么不同呢?哪个更好呢?请指教

网友:
1、若如像楼主描述的,使用蓄能器的保压回路会更好;
2、由于加工精度问题,三位四通换向阀的中位机能在保压状态下肯定会有泄露。我们不赞成采用换向阀的中位机能进行保压。

网友:
关键看你设备的精度,也就是你说的那个‘常数’,精度高的 可以选择伺服、数字控制、比例控制、高速阀控制,精度低的可以用你说的蓄能器保压或中位机能,试验周期长的用蓄能器,避免频繁开泵,试验周期短的就用阀就可以了,

还是看精度,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三楼所说的精度高和低的数量级大概是多少?你所说的伺服、数字、比例等控制方法是指用压力阀来进行检测控制吗?能举例吗?谢谢,我初学者,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网友:
试验一个设备,一般要一个稳定的压力值和一个精度误差值,比如压力为25Mpa,误差为+/-0.001Mpa, 只有先知道你的要求,才能确定用什么,你设计东西,人家也一定有个要求,不可能随便搞,

楼主:
压力误差最大为1%,这个误差在液压系统设计中精度算高吗?用蓄能器和压力继电器的保压回路可以实现吗?

网友:
用蓄能器+电磁阀可以实现

楼主:
那我这个液压系统是不是选用齿轮定量泵就可以了呢?还有电机选用一般的异步电机就可以了吧?请指教!

楼主:
负载压力在0-6.3MPa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