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规格,有专门买美制的吗---请教

楼主(2009-02-04):
丝锥有几个技术参数,我想请教一下咱们国内有牙距是0.7和0.75的,那么有专门买美制的吗?比如8-32unc的,美制有牙距是0.8的吗?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
8-32UNC的意思你应该明白吧?美制粗螺纹,8号螺纹,每英寸32牙.牙距是多少呢?除一下就知道了.英制和美制螺纹的外径及牙距系列,你可以在网上下载相关资料自己看看.

网友:
赞成版主的说发,美制的牙距,换算就即可仪了(1英寸=25.4mm)。

楼主:
多谢楼上的建议,这些我都清楚。怪我没表达好,8-32UNC的牙距是0.79,但是我想知道的是福建或者附近省份有买的吗?

网友(2012-09-04):
我有美标丝锥, Z( F8 N% m* s. B
你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