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卷机收卷不齐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04):
现在我们使用收卷机收钢带,钢带经过精密腐蚀,宽度600mm,厚度0.05mm,带速4m/min,我们使用力矩电机(力矩恒定),要求收卷后钢带平整,边缘整齐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收卷后钢带卷边缘不齐,且收好后展开放卷时折皱不平

附件为放卷时的照片,大家帮忙出个主意吧!

网友:
力矩电机卷的时候由于太宽所以卷的不是太均匀容易跑遍!边上应该加辅助机构

网友:
是否要加张力控制及纠偏机构

楼主:
收卷机前边有一对橡胶辊,钢带从橡胶辊出来的时候位置是基本不变的,因为橡胶辊前装有调偏机构,可以带动橡胶辊左右移动,保证钢带的位置。
至于张力控制,我们都是调整电机力矩来保证。
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
(1)钢带厚度较薄,如果边上加辅助的限位机构,容易折边。
(2)钢带经过腐蚀,张力太大容易使钢带中间腐蚀过的区域崩裂。

网友A:
楼上说的在理

缺少导向装置(竖直滚轮的),橡胶滚可以压平,给收卷轮一个力,强制拉平

网友:
我认为造成收卷不齐的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点,请参考:
1.钢带厚度不均匀,随着卷径增大就容易跑偏。
2.力矩电机其工作过程中其力矩应该随时调整的,如果仅靠经验判断来调整,容易跑偏。建议增加张力控制。
3.起卷初始张力设定很重要,开始卷不好,随着卷径增大容易跑偏。
4.皱折问题,与收卷轴直径也有关系,初始上卷收卷轴直径大一点较好。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关于大家的提出的意见,我做一下解释:
1:我们使用的钢带有专门的钢带厚度测量仪检测,误差在10u以内,可以不考虑;
2、我们使用的收卷滚筒直径为500mm,应该足够大;
3、导向装置,竖直滚轮我们已经试验过,造成钢带折边,不可行;
4、关于力矩电机的起卷初始张力及张力控制问题,我们一直在摸索,楼上的师傅说的很正确,如果开始卷不好,很容易就跑偏,开始卷好了,后面一遍就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能不能提供一些力矩控制及调整的办法及依据?

网友B:
不加限位装置的确很难办!除非你能对的很齐。收好后展开放卷是褶皱不平可能与应力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加限位装置的确很难办!除非你能对的很齐。收好后展开放卷是褶皱不平可能与应力有关。

谢谢提醒,我们正在进行相关试验!

网友C:
建议1  在收卷机料轴滚筒加左右挡料盘,
        2   改力矩电机为涨力控制(如涨力调整适当不会崩断带钢)
        3  导向胶辊具有纠偏功能不必加竖纠偏辊.

虽力矩电机广泛用于收卷设备,但其控制精度较低,不适合薄板材收卷.

附件为力矩电机控制参数选择软件,供楼主参考.

游客

网友(2012-05-11):
请教;收卷的合适张力怎么确定啊,我们这材料是铝箔,厚1,宽240 卷筒的外径620

楼主(2009-02-05):
引用 网友C:
建议1  在收卷机料轴滚筒加左右挡料盘,
        2   改力矩电机为涨力控制(如涨力调整适当不会崩断带钢)
        3  导向胶辊具有纠偏功能不必加竖纠偏辊.

虽力矩电机广泛用于收卷设备,但其控制精度较低,不适合 ...

非常感谢,滚筒已经改造,关于力矩电机的调整我们继续摸索

网友:
板厚偏差有20%,自然收卷整齐有困难。即使通过自动偏心调整装置整齐的收卷起来,展开时也会有一侧荷叶边产生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1  在收卷机料轴滚筒加左右挡料盘,
        2   改力矩电机为涨力控制(如涨力调整适当不会崩断带钢)
        3  导向胶辊具有纠偏功能不必加竖纠偏辊.

虽力矩电机广泛用于收卷设备,但其控制精度较低,不适合 ...

版主所说的改力矩电机为涨力控制我不明白,能否解释一下,需要什么设备,怎样实现?

网友:
加纠偏机构

网友:
楼主说的恒力矩是指的电机输出恒力矩吧?
要是这样,显然是不行的。引入张力控制,要的是卷材恒力矩。直接可以检测卷材的张力,反馈给控制器,闭环控制,从而到达控制目的。这时电机的输出力矩显然是变力矩的。
你也可以把你现在的工艺条件摸索出来,根据卷材直径做控制曲线来开环控制,行不行就不知道了。这时电机输出力矩同样是变力矩。这也叫张力控制,只是精度比闭环的差很多。

楼主: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HDY伺服电机,调整力矩使钢带拉紧,收卷的时候是速度控制,因为钢带供料的速度是恒定的,所以只要收卷速度稍稍高于供料速度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也可以收好,主要是不能保证每次收齐,且放卷时有折皱

网友:
我以前做过薄膜收卷,薄膜主要有3个参数,调好了才可能收卷整齐,不知道对钢板是否一样?
1、压辊的压力及压辊保证与收卷棍平行,压辊的压力是跟随收卷的直径增大而增大。
2、收卷电机的电流和电压,这两个参数跟随收卷速度及收卷直径而变化。
3、收卷的速度曲线,收卷的启动和停止都是斜坡,斜度和长短挺重要的。

网友:
带钢卷取建议采用液压纠偏EPC,我司有生产.不知你要求的卷齐精度多少?

网友:
以下是我做薄膜收卷的经验,不知是否对你有帮助;
辊与辊之间距离大则容易起皱。
使用收卷纠偏机构。
使用张力控制机构。
虽然电机输出扭矩是恒定的,但因收卷直径的变化,钢带的张力也在改变。最简单的就是加一套浮动辊。

网友:
你做的产品要求很高!但是设备配置上过于简单!改造一下卷取设备!采用卷取轴以伺服方式控制左右移动对边系统和更换卷取电机及控制方式。定能得到满意的产品!

网友:
我们02年在为深圳一家做动力电池的XX公司做电极铂材的分切、滚压时用的收卷设备就是采用的张力控制及纠偏系统,精度很高,只是要增加很多设备成本而己。

网友:
成本至少在二十万左右吧!

网友:
RE的纠偏,三菱的张力控制再加上什么磁粉制动器之类,可能比这还要多些吧,因为是整条线的一部分,具体价格也记不清了。

网友:
收卷使用纠偏,用直流电机加张力传感器收卷,出现褶皱是由于张力没有锥度控制,出现内松外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所说的改力矩电机为涨力控制我不明白,能否解释一下,需要什么设备,怎样实现?

给楼主附了两张图(见附件),楼主收卷也不用使用大功率直流电机加张力控制,使用张力控制加磁粉离合比较实际.

游客

网友(2012-05-10):
大概多少钱,能给个具体的数目吗?
这一套成本估计不便宜

网友(2009-02-08):
楼上的示意图做得真好!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给我提出这么好的建议,我们现在使用的是德国FIFE的调偏装置,应该不用换了,关于大家提出的各种建议,我会尽快进行试验的,再次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0-10-25):
不错不错,学习了,很有启发意义

网友:
加分离隔盘,做成锥面,圆角过渡

网友(2011-12-05):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附了两张图(见附件),楼主收卷也不用使用大功率直流电机加张力控制,使用张力控制加磁粉离合比较实 ...

请问如果用磁粉离合器+力矩电机收卷,用张力控制器控制张力,用超声波纠偏仪进行纠偏,最合适的成本大概会有多少,可否给出一定的建议~

网友(2012-02-24):
我也很想知道楼上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在理

缺少导向装置(竖直滚轮的),橡胶滚可以压平,给收卷轮一个力,强制拉平

直接拉平 估计不可以啊 毕竟才0.05mm厚度。很容易坡面

网友:
同意17樓的方式...這種捲收方式才有辦法做的合適的精度

网友:
收卷收不齐原因多了,主要是张力和轴平行度问题

网友:
要加张力控制及纠偏机构.这样的机器到处都有

网友(2012-05-10):
收卷张力机构是怎么回事?
纠偏机构一般都采用步进电机,怎么控制跑偏的大小

网友(2013-11-04):
高手很多,见习

网友(2022-01-26):
就是加张力控制,纠偏装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卷机前边有一对橡胶辊,钢带从橡胶辊出来的时候位置是基本不变的,因为橡胶辊前装有调偏机构,可以带动橡 ...

产品很精细啊

网友(2023-05-02):
前面压辊下加一个反转的力矩电机棍

网友:
用伺服的力矩模式收卷,收卷力矩根据收卷米数进行锥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