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有个测速的程序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请教

楼主(2009-02-04):
PLC程序: 我的设计中有个测速的程序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想用1000P/转的编码器测量线速度,但是不知应该用什么指令。
想用计数器,然后每秒对计数器复位,计数器内的就是我想要的。但是用什么指令能将那个数值取出来呢?
要不然有什么好办法呢?

谢谢!

网友:
普通计数器的话,直接调用就是了
特殊功能块的话,可以从共享数据块里面调出,具体参看特殊功能块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