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内槽刀的内侧面有什么好方法---请教

楼主(2009-02-04):
有谁介绍一下磨内槽刀的内侧面有什么好方法?
砂轮怎么选?
我现在有个零件,2CR13的材料,中间有个12mm的孔.
槽距离孔口26mm,槽宽3mm,槽底直径15mm,光洁度RA3.2
现在碰到两个问题:
1,用砂轮修槽刀内侧面修不好,刀子容易蹦,刀子是高速钢棒.
2,刀子让倒
请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
怎么连个回复的都没有?
没有人做过吗?

网友:
没见过内槽刀 期待高手来帮忙

网友:
碗型金刚石砂轮

网友:
你用的不锈钢棒的直径是多少的,L/D=?震动磨损大吧,槽宽3mm,深度1.5mm,孔深26。这种加工应该说没有什么难度的,不妨换刀吧,你现在用的这种刀很少有人用了,为什么不使用数控换刀片的呢?

楼主:
孔太小,买这种内槽又贵又不好买.
还有我的批量只有两百.
外径35.
刀杆太细容易让刀

网友A:
找个中级车工磨刀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个中级车工磨刀即可!

没有合适的沙轮就算是超级车工都干不了,如果用数控刀片的话不外就是涂层和陶瓷的了,这样的刀杆不容易找,找就了都是贵得吓人,自己做个刀杆,再焊个YG8的合金刀片上去吧,26MM的距离都有沙轮这么厚了,还不行的话刀杆只要加长一点点就行.最方便最经济的方法.

网友:
我没看懂你刀子是高速钢棒是什么意思.不管你是刀片是高速钢还是刀杆是高速钢,都不好.如果刀片是高速钢那你还真是个能人.

网友:
一、提问的题目标示大概是什么方向的问题

1、什么设备?
2、刀具类型?
3、是  降成本?提高效率?延长寿命?
比如:帮助:立加上用钻头加工球铁,直径12的孔,效率低下。

二、提问内容
1、使用设备(型号、品牌)?设备状况(服役年限、精度)?
2、被加工材料、热处理、硬度、毛坯状态;
3、零件特殊性(可随附图纸)、加工批量;
4、刀具型号、品牌、加工参数等;
5、问题表现:刀具、成本、效率等;
6、希望(解决或改善)的目标;
7、其他,比如迫切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合适的沙轮就算是超级车工都干不了,如果用数控刀片的话不外就是涂层和陶瓷的了,这样的刀杆不容易找,找就了都是贵得吓人,自己做个刀杆,再焊个YG8的合金刀片上去吧,26MM的距离都有沙轮这么厚了,还不行的话刀杆 ...

兄弟,不会说中级车工不要修砂轮吧?

楼主,你把零件的图片贴出来,保证有大侠把刀具图纸画出来!

网友(2010-09-28):
内侧在砂轮机上不好磨可以到切割机上磨啊。你肯定是因为砂轮太宽了,内槽刀内侧的角度磨不出来吧。

网友:
可以用报废的10毫米钨钢铣刀用线割割出来,刀口捎磨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