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运转的时候皮带自己掉了出来,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9-02-05):
机器运转的时候皮带自己掉了出来,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应该检查皮带轮是否在一个平面上!以加工面为准,采用拉线的方法,很简单的操作。

网友:
皮带跑偏以至掉出来应该是两个皮带轮安装的不好,或者张紧轮导向偏离.

网友:
还有就是看看张紧力是不是够,皮带轮内是否有异物。

网友:
转速多少?什么皮带?长度多少?材料呢?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用钢板尺校正皮带基准面是否在同一平面

网友:
原因:
1.两个皮带轮轴线不平行;
2.两个皮带轮基准面不在同一平面内
3.上述两种情况同时存在;
4.皮带轮槽里面有异物(几率很小)

网友(2009-05-14):
皮帶有拉伸情形,依照手冊所寫,新安裝的皮帶在運轉幾天後要停下來再檢查鬆緊度

网友:
皮带太松了,应加张紧轮

网友:
7楼说的很对呀,赞同

网友:
皮带轮端的轴有弯曲、带型不符、两皮带轮槽用力方向不在同一平面内(与轴垂直的平面)、皮带轮松动、皮带轮自身有破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