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右键突然没有菜单了,点一下右键重复上一个操作

楼主(2009-02-05):
本人用的是AUTOCAD2006 Mechanical 英文版本,不知怎么了,CAD右键突然没有菜单了,点一下右键重复上一个操作,请高人指点一下怎么把右键菜单弄出来?谢谢

网友:
在图标上,鼠标 右击 设置 弹出 “草图设置对话框”

点击左下角的“选项”

点击图片上的“用户系统配置”,点击“自定义右键单击”

自定义右键单击菜单如图

安自己要求设置吧

楼主:
谢谢帮助!试了一下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