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右螺旋左丝能不否防松

楼主(2009-02-05):
如图,现在感觉怎么应该是右旋右丝才对?有些晕

网友:
那个螺旋叶片看似左旋的啊,怎么写成右旋的呢?

楼主:
仅是示例,但实物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仅是示例,但实物是这样的

老马愚笨,不明白!

楼主:
就是送料为右螺旋,前头有个防松螺母为左丝,合理不

楼主:
有人能解释下吗

网友:
合不合理要看轴工作时是向哪个方向转的,与轴的旋向是没关的,也就是说看你向哪个方向送料了

网友:
同意7楼
叶片的旋向与螺旋轴的转向无关,旋向与转向是相对的,正反旋都可以工作

但是
叶片旋向与螺旋轴转向之间关系搞错的话,进出料方向就搞反了,甚至整根螺旋轴要报废

至于螺旋轴轴头螺纹旋向与螺旋轴转向,应是正反的关系,这样才越旋越紧

网友(2010-08-12):
如果主要是单旋向工作,是可以利用螺纹旋向防松的。
一般左旋外侧用左旋,右旋外侧用右旋。重型卡车轮胎有这样设计的,效果很好。
卡车的左侧为左旋螺母,右侧为右旋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