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塑料的时候刀具磨损太快

楼主(2009-02-05):
如题,在车塑料(一种塑料轮)的时候刀具磨损太快,请教刀具的材料和刀具的磨法及参数。
谢谢!

网友:
什么塑料?尼龙还是PE什么的?尼龙的话没有太多关系

网友:
什么塑料啊
你现在用的刀具是什么材料的?

楼主:
这个还就不清楚啦,是家里一个亲戚问我的,只知道是窗帘配件,装导轨里的
现在就想知道啥材料相对好点,还有车塑料的刀具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知道是窗帘配件,装导轨里的
那应该是尼龙,刀具没什么特殊的要求吧

网友:
尼龙,塑料这东西啊,你要是想加工好,还真不容易。要是没有什么要求,用普通刀磨的锋利点就行,要是要求外观和精度,还真得用金刚石刀,我都遇到好多这样的事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我再继续找找看

网友:
用普通刀磨的锋利点就行,转速不要太高

网友:
加工这种材料用金刚石有些浪费的,就用超硬合金的刀片就可以了,刀片锋利,工件转速要快。

网友:
我听一个同事说过他加工过一种塑料,用常用的硬质合金刀很快就磨损了,我自己就没加工过,我认为跟你的磨法和刀的锋利和切削参数没什么关系,先用白钢刀试试,不行再用陶瓷和涂层刀.

网友:
我听一个同事说过他加工过一种塑料,用常用的硬质合金刀很快就磨损了,我自己就没加工过,我认为跟你的磨法和刀的锋利和切削参数没什么关系,先用白钢刀试试,不行再用陶瓷和涂层刀.至于金刚石车刀是不是太浪费了点?

网友(2009-03-08):
普通硬质合金刀开放屑槽刃口要求锋利,高转速大进给,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你是车塑料的槽还是平面,是什么材料,不清楚不太好分析。9 e- M$ ?! H0 _0 x
有专门的刀具角度,高速钢的,很锋利,60度的前角,10度的后角,主偏角试一试45度的,容屑槽圆弧也很大R8,具体你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