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的两个工件,求加工方案

楼主(2009-02-05):
如图所示的两个工件,材料为45钢,有些批量,请大家帮忙参谋一下!从毛胚开始到最终产品设计一个比较经济的加工方案,可考虑上专用设备,考虑工艺时可不用考虑设备的限制,只是一点,采用的设备别太高端了!

楼主:
我想用热滚压的方法,不知可行吗,没接触过!谢谢了!

网友:
楼主你的图看不太清楚!不过尺寸¢62k7要上磨床

网友:
你这两产品工艺很简单,所需的机床只要普通的车床和磨床就能加工出来了

网友:
零件不复杂啊,热锻毛坯-粗车-精车-磨,数控车加磨就OK了

网友:
如果量大,适合批量,毛坯建议用锻(少的就用棒料得了),  双数车...公差看不清楚是否需要磨的

网友:
量少用普车就行,量大用数控,

网友:
毛坯模锻,正火,经济型数控车床粗车,精密型数控精车

楼主:
我们现在的工艺是:第一件原来是铸件毛胚,后改为胎模锻,但不冲孔,是实心的,还用的是两吨的电液锤,余量放的也比较大,想出这个办法的人还被领导大大表扬了一番,我真是服了!第二件是用的铸件,其余的无非是车床加工。精度要求不高,我也没仔细看过图纸。
我主要是想把第一件的工艺给改掉,用内径¢62k7,外径大于115的厚壁钢管,算好尺寸下料,超音频加热,上专用设备热滚压成型,换刀稍修飞边,一两个工序完成。实现材料的最大利用率和加工效率,当然最主要的目的是降低成本多赚钱!

楼主:
所以普通的加工工艺就不再劳驾各位了,烦请帮忙想个高效低成本的高招,有批量。

楼主:
自己顶,期待高手支招!

网友:

不知楼主的两个产品用在什么地方?对强度有什么要求?我公司专做45#材料,可以探讨一下。13805876457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