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曲轴加工专用机床

楼主(2009-02-05):
各位大虾!能否推荐几种加工曲轴的专用机床,加工工件的回旋直径在500毫米,长度在1000毫米,是柴油机上用的曲轴,麻烦了!

网友:
我们可以提供曲轴上注油孔的专业去毛刺刀,呵呵呵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一台以前日本赠送的车床,是曲轴静止,刀具回转的
还有卧式车床,不过都是自己做的专用夹具,好像型号是C61125和C61110的

楼主:
有牌子和型号最好了,请推荐,谢谢!

网友:
没有见过曲轴砖机  不过产量大、标准统一的产品专机市场肯定存在

网友:
问“耶稣爱子”,他一定知道。
他们那台强力铣太恐怖了,一干活,车间都在抖动!

网友:
参观过一家加工曲轴的公司,铣打机好像是 MAG 牌子的,主轴颈和连杆颈磨削用是junker(勇克)

网友:
GF70M-T曲轴磨床是日本TOYADA工机开发生产的专用曲轴磨床,是为了满足多品种、低成本、高精度、大批量生产需要而设计的数控曲轴磨床。该磨床应用工件回转和砂轮进给伺服联动控制技术,可以一次装夹而不改变曲轴回转中心即可完成所有轴颈的磨削,包括随动跟踪磨削连杆轴颈;采用静压主轴、静压导轨、静压进给丝杠(砂轮头架)和线性光栅闭环控制,使用TOYADA工机生产的GC50 CNC控制系统,磨削轴颈圆度精度可达到0.002mm;采用CBN砂轮,磨削线速度高达120m/s,配双砂轮头架,磨削效率极高。
VDF 315 OM-4高速随动外铣床是德国BOEHRINGER公司专为汽车发动机曲轴设计制造的柔性数控铣床,该设备应用工件回转和铣刀进给伺服连动控制技术,可以一次装夹不改变曲轴回转中心随动跟踪铣削曲轴的连杆轴颈。VDF 315 OM-4高速随动外铣采用一体化复合材料结构床身,工件两端电子同步旋转驱动,具有干式切削、加工精度高、切削效率高等特点;使用SIEMENS 840D CNC控制系统,设备操作说明书在人机界面上,通过输入零件的基本参数即可自动生成加工程序,可以加工长度450~700mm、回转直径在380mm以内的各种曲轴,连杆轴颈直径误差为±0.02mm。
 曲轴圆角滚压加工方面,德国赫根塞特(HEGENSCHEIDT-MFD AUTOMATIC)生产的机床应用了变压力滚压和矫正专利技术,是比较好的圆角滚压设备,但价格昂贵。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成果,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工艺研究所的“曲轴圆角滚压强化与滚压校直技术研究开发及应用”解决了国内企业化巨资引进国外技术的问题,该课题获得了原国家机械工业局科技进步二等奖。

楼主:
谢谢各位,难道就没有车的机床吗?不是随便问问,因为客户要求用车床车。

网友:
S1-217A曲轴车床

回转直径430MM 加工长度1400MM 沈阳出的  需要具体资料  可以找我

网友:
其实,加工一般曲轴根本不用什么专用机床。
我单位专业用普通车床加工曲轴,不但可以车,还可以磨。
气体压缩机上用的,只需做一个专用胎具即可加工。
就是断裂的曲轴我们都可以联接上,而且比以前更加耐用。

网友(2009-04-29):
我们可以加工曲轴斜油孔和直油孔

网友:
其实,加工一般曲轴根本不用什么专用机床。
我单位专业用普通车床加工曲轴,不但可以车,还可以磨。
气体压缩机上用的,只需做一个专用胎具即可加工。
就是断裂的曲轴我们都可以联接上,而且比以前更加耐用。
引用 网友A:

能传几张图片看看吗?

网友(2010-09-08):
那位大侠可以贴一点关于曲轴校直设备的图片呀,

网友:
车曲轴曲拐可以用飞刀车,
主轴颈C61125 等等
磨曲拐M82100
磨主轴颈 M1380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