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step7 v5.4出问题了

楼主(2009-02-05):
我今天在公司安装step7 v5.4 时 老是出现“找不到SSF”文件
有哪位高手知道 是怎么回事吗?
万分感谢!!

网友:
安装程序有问题?
没有遇到过...

网友(2009-03-16):
这个问题是你用的可能是从光盘拷到硬盘的安装文件,在硬盘上直接安装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你可以在网上下一个西门子的光盘镜像,然后就用这个镜像安装就可以避免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安装程没有有问题!!
以前遇到过...

将语言改成英文就可以了

网友:
回楼主,你的西门子step7 v5.4安装包一定要放在纯英文目录下,即不能放在带中文文字的文件夹目录下,否则会出现“找不到SS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