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冷轧——产品与设备选型、工艺等

楼主(2009-02-05):
楼主按:这个话题比较大,谈起来是一个系统的话题,以我的浅见是不能为大家提供更多的新东西,主要意义在于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高手来指点一下该行业。

估计这个专题要花费的时段也比较长,咱慢慢讲

咱倒过来讲,从成品开始:
一、冷轧产品的用途
其实谈用途之前,大家也回忆一下生活当中的具体现象,就不难想象,板带冷轧后都跑什么地方去了,咱们按使用广泛程度上分下类,当然各种类别的质量和要求不同,当然冷轧板必然同涂镀有关,这里着重介绍涂镀基(裸)板:
1、建筑用冷轧钢板:
这部分钢板是近几年兴起的产品,由于在建筑安装过程当中施工快、美观大方、耐用时间长等优点,这些行业应用推广很快,但是相对而言,这些产品都是最低端的冷轧产品,一般情况下,这些产品的厚度在0。7----1。6mm之间,板材的宽度根据施工要求,其实为了便于安装和运输,这些产品近几年国家都陆续出台了建筑行业选用标准,在最常见的压型钢板展开后宽度基本在1250mm以下,这其实也在给轧机选型上给予指导了,一般情况下,应付一般建筑用冷轧产品轧机可以选用在1500mm以下均可以满足大多数市场的需求,在板型上要求不高,基本用4辊轧机就可以解决。
2、汽车用板
这部分的钢板是各大钢厂都想参与的高利产品,但是汽车板的需求和生产有其难度,这个难度并不一定特制冷轧工序,可以推到炼钢、热轧工艺、轧后退火、平整等工序,这部分产品可是根据市场上的汽车大小(小车面板)来衡量的,大家知道汽车的宽度一般在1700以下,所以这部分产品的宽度是基本定位在1700----2000mm宽的轧机,宝钢当2230mm轧机上马后,经过多年的产品销售实践总结,该轧机的产品平均销售宽度在1350mm,这充分说明了宝钢在后续3部冷轧机的宽度上是逐步降低的,从1800——1530——1420mm,至于厚度,是根据使用部位来衡量的,一般在0。8——2mm,应该说这些钢板要求性能较高,板型严格,表面光洁度高,所以如果盯准这部分产品的人手里没有50Y的闲钱不要随便上马,而且在后期的研发上要下大力气,能玩的转的也就老三家。
3、家电用板
家电用面板的需求是成上升趋势的,这些说明人们物质生活提高的原因,家电分多种,一般来说,要求越来越严格,一般情况下有3种需求量较大,Q195----Q275
碳素结构钢冷轧薄钢板,0 8 0 8 F 1 0 1
优质碳素结构钢薄钢板,和以0 8 AI为代表深冲压用冷轧薄钢板,在这些板子当中,由于人们追求美的外观,所以这些钢板特别是08Al系列要求越来越高,甚至有高于汽车板的趋势,冰箱用面板目前有0。35的追求,应该是最高要求,其他作为空调、洗衣机的外型板目前还是以1mm左右的多,当然也有2mm厚作为面板+结构用的,至于宽度根据材料的大小一般属于中宽带钢,原则上1000mm以下的轧机比较实

4、其他生活用钢板
5、电工用钢板
这部分钢板比较特殊,产量不高,目前W钢具有独立开发能力,但是取向钢比新日铁低1。5-2个牌号,无取向钢板很多厂都可以生产,因是专用轧机生产就不多说。

今天做个引子,以后慢慢给大家讲

网友:
版主真是专家啊,您的文章让人受益匪浅,等待看下文!

楼主:
冷轧带钢生产技术发展的主攻方向是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主要是带钢厚度精度和板形平直度.以满足现代化自动流水生产提出的苛刻要求和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如要求汽车板的同板厚莫不大于±5μm,板形平直度由20I提高到10I(1t单位=10-5相对长度差),镀锡板要求为5I,板凸度也内原来的30μm左右达到10μm以内。这就必然要求质量控制技术要有更大的进展。
    厚度自动控制(AGC)技术在近20多年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冷轧带钢的纵向厚度偏差已出±3%降低到±1%—2%,绝对偏差值也内5μm降低到2μm。AGC系统的发展趋势是采用计算机数字直接控制(DDC-AGC),而其局部环节仍在不断完善之中,主要有:
    (1)进—步提高校测精度
    (2)前馈与反馈控制
    (3)消除支撑辊偏心对厚度的影响
    (4)自动调节系统控制精度
方向主要是:
    (1)中间辊轴向移动的HC轧机和增加工作辊水平移动的HVC轧机
(2)支撑辊凸度可变的vc轧机。
(3)对辊交叉的Pc轧机。
(4)  工作辊垂直和水平弯曲的FFc轧机(以上日本开发)。
(5)连续变化轧辊凸皮的CVC轧机
(6)轴向移动雪茄形工作辊的UPC轧机
(7)辊缝控制的NIPCO轧辊
    目前国内轧机使用最多的是六辊式HC轧机和凹辊式CVC轧机,新建多采用HC或改进的UC轧机,改造时则可采用CVC或UPC, HC轧机控制板形范围要比CVC大些,因此采用HC轧机改善板形的应用率约为80%,而CVC为10%。目前更多趋向于这两种板形控制技术的联合府用,如六辊CVC;和CVC—HC技术。
CVC和HC 原理图如下:

网友:
铁匠大虾高人,说的好,

可惜现在新上冷轧的也少了,彩涂最近又有发展的趋势,可能是经济环境所迫,

你那个CVC的模型好玩,以前西马克的那东西是个纸板的卡通,一推中间的杆,两个辊可以错动,特形象,

谢谢介绍,

网友(2013-04-15):
铁匠基础功太扎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