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水膜传感器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09-02-06):
请问水膜传感器是怎么工作的?我公司有测水膜的传感器,可惜不知道工作原理,有那位知道的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ouyanghai网友好!
.
“水膜传感器”这个名字很怪的?
.
能否发个现场照片,并将所要检测的是个什么东西,要达到什么目的,详细介绍一下。
.
syw  090206---15.44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造纸行业用的,网部吸水的,来检测吸水的多少好象,现在没有图片,有时间拍几张

网友:
ouyanghai网友好!
.
我猜想:
     如果是非接触型的,可能是由“电容型传感器”所组成的振荡电路。
其原理是:传感器做为一个“振荡电路”中的电容,而“水膜”则做为该
电容间的那个介质,“水膜”的多与少,则导致该电容值发生变化,电容
的变化,则导致振荡电路频率的变化,这样,水膜的厚度值则与频率值对应
了起来。
.
对频率进行处理(模拟方式或数字方式),并显示出来,也就知道了水膜的厚度。
.
syw   090207---06.06

楼主:
回复 楼主:

发几张现场的照片,让大家看看,有人见过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传感器放在传动轴上,怎么测量出来的

网友(2009-03-13):
完全没有看懂它的工作方式

你能再详细点描述它的工作方式吗??

网友:
ouyanghai网友好!
.
1、你在5楼处上传的两张传感器的照片中,分别有文字类的标签,再麻烦你一下,
最好能将标签拍张清晰的照片上传,我想以文字为线索,找出答案。
.
2、这个传感器工作时,是否有空泵类、压缩空气类、振荡电磁阀类的东西为其提供压力气体。
.
syw   090314---0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