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V 硬度难题:此产品算合格还是不合格?

楼主(2009-02-06):
假如:粉末冶金产品HV0.2硬度要求550-700度 ;我检测结果为512、570、617、483、500 (一个产品测5点)。

 请问各位专家:此产品算合格还是不合格? 理由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严格说不合格~!
均值不到最低要求

不过可以和客户交流~!
使用上不会有太大困难

网友:
我认为不合格,只要有不合格点

网友:
我认为不合格,因为均值不合格,而且其中一个点的硬度距离要求的最小硬度值差太多,67个单位

网友(2009-03-13):
其实微观硬度需要检测在马氏体上面的,而且硬度检测点也少了点,一般8-10个点,去除异常点再取平均值,而楼主的几个点相差跨度还是蛮大的,建议重新检测下,如果点多的话,就好办了!

网友:
不合格,粉末冶金零件硬度是求平均值的

网友(2009-04-13):
非也非也 不是单纯求平均值,日本的标准是去除最低点,可以和用户协商解决之!

网友(2009-08-15):
你测得也差的太大了点

网友:
我认为不合格。不过你可以和客户沟通。

网友(2009-12-02):
一般粉末冶金打HRC有技术标准,要求去掉明显的低点,这是因为粉末冶金有空隙。
但HV一般在显微镜下打,不要打到空隙处,硬度还是比较可信的。另外,如果是渗碳热处理,硬度是有梯度的,必须按剖面打。
如果硬度高低差太多,不是热处理有问题就是材料偏析严重。

网友(2010-07-07):
我认为不合格。另外硬度不平衡。、

网友(2010-09-13):
测得的数值相差太大,存在问题

网友(2010-11-26):
粉末冶金产品HV0.2硬度要求550-700度,这是哪里规定的?载荷太小,数值必然分散。其实HV0.2更多地测量相的硬度,对于粉末冶金这样的零件来说,本来就不是一个均匀的组织,这样测量时测在不同的相上硬度会有很大的差别。建议用HRC/HRB的方法。

网友:
真的要判定只能与客户进行协商,对性能测试后无影响的就合格喽

网友(2011-01-09):
我认为不合格,其实你可以再测几个点,看看总体情况怎么样。异常点是要剔除的。
是高频淬火的吗?打点的位置很重要,一般图纸上是说明好打点区域的,如果不在此区域,很可能就达不到数值上的要求。

网友(2011-04-02):
严格说不合格~!
均值不到最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