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样的东西怎么搞最好?卷板机上的(有图)

楼主(2009-02-06):
直接估计要1米高度,1.2米左右,两端面需要打一个钝边,大概45度左右,现在我们已经卷板机上做成圆柱形了,就等开两端破口了。

网友:
大立车........或....数控龙门铣...........

网友:
我晕,钢板滚圆的桶?先在滚圆前在钢板上用气割小车把破口打好再滚噻!现在的话,最好用立车,没有的话用自动气割小车以桶中心为点,用地规作牵引,引导自动气割小车作圆周运动割,
说实话,如果要求不高,手风好的焊工手工割都行了,稍微打磨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还有一种办法,用移动式的夹持铣边机,那东西的滚轮可以沿边自走,主要在石化行业用,假如你认识石化施工的家伙,借一个用一下就可以了,机械行业用的少,

网友:
改一下工艺应该也行,卷筒前用铣边机或刨边机加工出坡口。这种工具比蛤蟆大师说的工具更常见。如果仅仅是坡口,材料允许气割或等离子切割,手工就可以了。如果材料不允许,只能机械加工了,或立车,或蛤蟆大师说的工具。

网友:
4楼说的估计就是坡口机哦,我们附属单位做安装的有这东西,便携式的那种,就像磁座钻那么大一个,

网友:
立车吧,加工大型工件的工厂一般都能加工

网友:
坡口可以用坡口机来倒,原理和车床差不多,不过效率要高,设备也便宜,有量的话,比较经济!

网友:
我们这边是圈圆后,焊接,然后上车床

网友(2013-03-28):
卷圆的精度要高才行。

网友(2013-08-12):
错了,先切割好平板,打坡口,卷圆、焊接、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