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台新的空压机,但只能买巨霸专门的润滑油,太贵---请教

楼主(2009-02-06):
我们公司买了一台新的空压机,现在已经使用了50个小时,按说明书上写的是要换润滑油了(而且油本身也已经发黑了),但只能买他们巨霸专门的润滑油,不过价格太贵了,不知道能用其他牌子的润滑油来代替不?
机器本身是巨霸P300500
望各位兄弟能尽快解答,谢谢!

网友:
建议和英国BP公司联系

网友:
请问楼主的空压机是活塞式还是螺杆式?普通活塞机用常见的汽车机油即可,螺杆机必须用专用润滑油.建议不要随意更换其他油.

网友:
建议楼主使用我神钢集团的神钢压缩机

网友:
可以换用其他品牌的空压机油

换用没有问题

网友:
替换是可以的,但是必须搞清楚润滑的真正需求。另外,替换前一定做好冲洗工作。

网友:
推荐

建议,购买新油进行化验,根据结果以及设备状况,及工况要求油品供应商推荐

网友:
阿特拉斯的空压机很好用的,质量也很好 可以试试

网友(2010-04-14):
进行化验,根据结果以及设备状况,及工况要求油品供应商推荐

网友(2010-09-06):
换油没问题,不过换油之前要做好油品记录以及将要替代的油品的成分是否符合设备要求,可以找一些正规点的转搞润滑服务的公司质询
荐;上海得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021---51155020
我的空压机就是找他们解决的润滑油检测及更换,我使用英格索兰机

网友:
螺杆式最好选用巨霸专门的润滑油,不是的随便选择。国产的不行。进口的也不便宜。

网友:
活塞式的比较好替代,螺杆式的最好使用指定空压机油,但不是不可替代,因为空压机生产厂它本身并不生产润滑油,无非是根据其空压机要求某公司提供相应油品然后贴牌,所以先想好准备用哪家公司产品替代,然后要求其公司派技术人员来现场提取空压机油样品,会去分析,最终提出产品备选建议。

网友A:
可以换其它厂家的油,设备没那么娇贵,但要在服务期过后换,服务期内最后用设备有油,有事防止他们推责任

网友:
可以替换,关键是找好替代油就行

网友(2011-01-30):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其它厂家的油,设备没那么娇贵,但要在服务期过后换,服务期内最后用设备有油,有事防止他们推责任

同意上述说法。。还有换油之前必须要用积炭清洗剂清洗过后才能换。。

网友:
空压机油粘度比较大~~~汽车机油不能代替!土法调配也不放心~~~还是选用其他正品专用空压机油为好~~~虽然不娇贵~~但坏了很麻烦耽误生产~~

网友(2011-06-09):
更换是可以的,但之前要用清洗剂做好清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