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在不锈钢切割上的应用如何?

楼主(2009-02-06):
我公司准备采购一台水刀,专门用于切割20mm--40mm不锈钢中厚板材。原来一直采用等离子划线切割再数控铣外形的方法,但是污染大、效率也不高。后来经人介绍说水刀可以用于切割不锈钢且可一次成形,便准备上一台。但是毕竟没用过,采购之前还是要调研一下,所以请各位水刀界的高手多多指点,尤其是正在使用水刀切割不锈钢的社友。非常感谢!!!

网友:
买水刀还是最好到实地考察一下,一个可以看看设备的制作过程,还可以看到设备切割不锈钢的实际过程。

网友:
那要看多少钱,准备出多少钱买!水切割花头多,外行上当几率很大,20-40基本要进口设备了,组装的买也可,但是要找个内行帮忙,否则上当的可能较大,因为组装花头是最多的,国产基本可以排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是这样吗?那我可就无所适从了。

网友:
到我这里来看看,我们专门切割不锈钢中厚板,做不锈钢产品,QQ552018118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看到后加我qq48511459

网友:
选水刀,主要是看看加压系统以及控制系统的好坏,多注意了解。货比三家。

网友(2009-03-10):
金酷郎裤装 为顾客量身打造

金酷郎裤装,针对中国人的身材特点,量身打造适合中国人的裤装。穿金酷郎裤装,不用担心腿形不够长,臀部不够翘,下身容易发胖,腰部不够圆等特点。金酷郎采用弹性面料,图案收缩,花纹错落、局部收放、手绘刺绣、搭扣镶钻等设计制造工艺。顾客穿上金酷郎,感觉就像量身定做一样。
相关链接:
http://club.qingdaonews.com/bclub/showAnnounce_blog.php?topic_id=329534&board_id=0

网友:
选购水切割设备需要考虑的几个问题

转的,不是原创

1。选型:
         主要需要确定两方面参数:切割范围(切割平台的大小)和系统的压力等级(客户应重点考察厂家许诺长期连续工作的压力而不是标称压力,现在很多厂家会在这方面做文章)

2。易损件寿命:
         主要指一些易损件的保用寿命;

3。易损件价格:
         应强调在设备合同中体现;

4。维护情况:
         由于水切割设备在使用过程不可能不出现问题,关键看维护起来方不方便,对于常见问题大概多长时间能恢复,这将决定你的工作效率。这个情况最好到市场上的用户哪里去实地了解。

5。培训情况:
         培训的质量也将决定你的工作效率;

6。服务响应情况:
         对于设备问题,万一客户解决不了,这时厂家的服务情况就很重要了,有的厂家响应很慢,想方设法推责任,先要钱,这时很让人头疼的。

         以上这些情况需要在大量实地了解的情况下得出来。
         关于设备的综合费用,各个厂家的情况不一,有的厂家结构简单合理易损件寿命长,价格低,其设备的综合费用就低,而有的厂家的设备由于结构设计等问题,有很多根本就不需要的多余零件,这些情况也需要在大量实地了解的情况下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