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衬氟遇热变形,请教!

楼主(2009-02-06):
我们加工一过滤器,外形碳钢内表面衬氟10mm,试验时温度100度就产生变形。
PTFE的使用温度可以达到300度,为什莫会产生变形实在搞不明白,难道是材料不合格?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用喷的方法。

网友:
楼主所说我不认同,是因为材料的热变形率不同,氟的耐热温度是300多度,但衬在钢体内因为受热易产生变形脱层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喷的话,能保证法兰接口等转折点均匀吗?
万一有一处不到位,腐蚀可是很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