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度在0.2-1.6mm钢板 电阻焊---请教

楼主(2009-02-06):
我们公司是做镀锌钢板的(热浸镀)!

是连续性产线, 生产过程中需要用到焊接机,将钢板连接起来,以保证产线持续运转不停机!

焊接机采用的是电阻焊: 主要参数有 焊轮电流,速度,压力,钢板搭接量,厚度等!

一但这些参数没有搭配好,就会造成焊道焊接不良,使产线因断板而停机!

哪位师傅有这方面的焊接参数:

发我共享一下啊! 谢谢了!

网友:
最好是根据生产线的速度多做几次试验来确定其参数!

楼主:
可是跟产线速度没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