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度的测量---请教

楼主(2009-02-06):
我在装配机床时要测量两根相距1300mm的直线导轨的平行度。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
是要求间距平行还是仰俯or扭摆,

网友:
如果不是间距,可以参考图

网友:
考虑有内径千分尺加一个标准杆试试吧.

网友:
可以做一个工装就像外径千分尺,把一端固定在滑块上,另一端按上百分表,表针顶在对面的滑块上,两滑块一起用力匀速向前走,一点一点看表调好。本人愚见,不知可行否。

网友(2009-04-16):
便挟三次元拉到现场测量 5# 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