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美国图纸上铝型材的表面处理工艺

楼主(2009-02-07):
美国图纸上注明为: "FINISH SHALL BE CLEAR TRIVALENT CHEMICAL FILM PER ASTM B449"
我司的翻译为:表面处理为透明三价化学膜,依据ASTM B449标准,
经核对没有此工艺,
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铝及铝合金的表面天然氧化膜为5mm左右,由于厚度较薄,容易磨损、擦伤,耐腐蚀性较差,如果暴露在室外、海边等腐蚀性严重的环境中,表面会很快生成一层铝锈。为了提高铝及铝合金表面氧化膜的抗腐蚀性,需要对铝及铝合金表面进行人工处理,增加氧化膜的厚度。目前,应用较广的主要是化学转化膜及阳极氧化处理。化学转化膜与阳极氧化相比,具有操作简单,成本低,耗能少,成膜时间短,对基体材质要求低,对铝及铝合金疲劳性能影响较小,适用于复杂零件如细长管、点焊件及铆接件等表面处理的多种优点。简言之,化学转化膜就是三价铬钝化处理。

网友:
是否就是阿洛丁alodin处理?如果不是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