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再添数控车,有人推荐这几款---请教

楼主(2009-02-07):
最近想再添数控车,买的时候经销商推荐 济南一机 的ck6136说是不错,还有就是说宝鸡的tk36也可以,价格上宝鸡的贵上3000块钱左右,还有就是南京二机的36车,比济南的还要便宜5000块钱左右。

有用过的或者了解这些车床的朋友,能过不能帮忙说说这些机器的优缺点,或者给点参考意见啊.

我现在做不锈钢的中小型零配件比较多,机床大小肯定是合适了,其实32车也能做下来,主要考虑发展,所以后面的才用36车的.

网友:
浠烽挶鐩稿樊涓嶅ぇ杩樻槸澶氳

网友:
上楼网页错误,

价格相差不大,现在同类机床重量,数控系统都差不多,看机就注重工艺,维修一次误工成本很大.

楼主:
郁闷,感觉这个是很多人买设备都普遍碰到的问题,居然跟的人这么少

网友:
不太清楚好坏,我们公司这些年国产数控车一直只用长城和宝鸡的

网友:
南京的经济型质量不大好,服务还可以。质量还是沈阳的比较好,就是售后服务不到位。

网友:
不清楚,我们单位用的都是进口设备~!至少是国内组装的 像DMG立式加工中心之类

网友:
大家有没有用过云南的?质量怎么样?

网友:
我们厂那台云南的买了几个月,也来修了几次了。Z向跑坐标,只能在50%下运行。倍率高了导轨会发出很响的震动声音。

网友:
不知道这位仁兄着重考虑的是哪个方面,是机床的精度,稳定性,使用性,还是单考虑机床的成本价格,个人认为,国内的机床在加工一些精度相对不高的零件没有问题,但由于机床的质量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售后也是跟不上,相对的后期维护成本也会增加,而且还会影响到零件加工的周期,总体来讲也并没有多大的优势。买价钱贵一点的机床,可能一次性的投资会多一些,但后期维护成本会很低,人工的费用也会降低,零件的精度,一致性都会很好,使用寿命也会很长!不知对错与否!请各位多多包涵!

网友:
我厂主要是大型的数控机床设备。云南的有交大昆机产的TK6920,性能是好的,就是设计和漏油的问题有点严重。漏油是国产的通病这就不说了 ,就是在线路的设计上有很大的问题,它的Z轴限位,以及一些传感线在主轴里面,又经过坦克链条,长期在油的作用下我厂用了该机床2年,内部的线路已经出现问题,已经将其线路抽出换新的电缆,感觉其机床在这电缆线用的地方用了不是很好的线,另外我看过其他有些镗铣床,其限位开关等线都在外面,维修起来也很方便,这一点有点不满意,应该改设计。其他都很好

网友(2009-03-11):
我们用济南的CK6136i,发那科数控系统,精度及稳定性还不错

网友:
沈阳的好吧。数控车我们单位用的就是沈阳的。感觉济南2机床比1机床的好吧

网友:
我推荐济南一机的。因为我们单位有这样的床子,一直用着不错,精度保持性好,操作方便,且售后服务很好,服务人员来过两次,都是在报修的第二天就来了。且济南一机的床子各部位运转时声音比起别的厂家的床子来,要小很多。还有就是济南一机做36的床子,本来就是它的强项。

网友:
可惜床轨硬度都不如旧机床了!

网友:
其实数控车床要选的话,要售后服务好的,系统的配置高一点的,向你说的不锈刚工件5万多的数控机床就可以,比如广数980的和西门子801的CJK床子就可以,要是离北京近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找几家相对好的床子,可以到用户那看到实际床子在定.价格你可以比较其他公司,13811224128

网友:
质量还是沈阳的和宝鸡的比较好

网友(2009-04-29):
南京二机的我没有接触过,不太清楚。

就说一下济南一机和宝鸡的吧。

济南一机的ck6136系列有3个不同型号,价位从低到高分别是:ck6136s、ck6136e和ck6136i;其中的ck6136i是济一的主力机型,机床底座是整体铸造的,刚性和机身稳定性都不错,相应的价位也较高,加工直径100mm以内的零件肯定没问题的。ck6136e是两档变频的,低速切削力量会比较好,ck6136s就是经济型的了。
宝鸡的TK36的机身刚性不算太好,个人认为比较适合加工有色金属和一些硬度不高的材料,如果主要加工不锈钢,切削量肯定要较小,会影响效率,因此个人不太推荐选用。(这是我的客户向我反馈的意见,给楼主作参考。)
如果是东莞深圳地区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了解其他情况的。13926435645

网友:
南京二机的机床质量还不错

网友:
宝鸡的tk36我也有。用起来不错,就是刀架是抬刀的,系统是980TD精度方面还不可以。基本上1到1.5丝。我是用来做自行配件的。在广东6.1W不知道兄弟那边怎么样了。哦还有一点就是济南的机拖板单薄了一点。

网友:
可以了解了解南京一机的

网友:
要数控车床的来找我,质量还是不错的。yuanyuan6132@163.com

网友(2010-11-19):
买机床找我,进口台湾数控车12位刀架,全自动液压卡盘,顶针,我和一台湾老总和熟,30多万机床24万左右可以帮你搞定,可以带你到厂家看机后参观在谈,不过我要拿提成。联系电话13794909278杨

网友:
选宝鸡TK36S吧,配置广数980TDb,及广数伺服主轴,机床耐用,我们公司在选择国产设备从济南一机,南京机床,沈阳机床,大连机床,重庆机床使用比较后最终的选择,在重庆卖得很好,质量不错。

网友:
建议买宝鸡的,口碑不错!~

网友:
我的惨痛教训:坚决抵制国货!!!
/ Q. K( M, c: q搞加工7,8年了,买车床的最大的教训就是:宁可买一台台湾的,也不要5台国产的。特别是大连的,那绝对不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