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几个油缸的单子,客户说密封效果差---请教

楼主(2009-02-07):
我们有几个油缸的单子,客户说密封效果差,现寻求大家的帮助:用何种密封方法才能更先进有效?
油缸的需求规格如下:
80T  油缸  φ250×φ180×2100    (缸径×杆径×行程)
700T油缸 φ630×φ400×900      (缸径×杆径×行程) 锻

现支撑环使用的是铜质

楼主:
如果用夹布酚醛不知道效果怎样?有朋友可以帮忙参考么?

网友:
什么速度,介质,工作温度?要什么样的密封效果?都要提供的。

网友:
我见过一台美国生产的800吨废钢剪切机,主缸24英吋,导向套用的是V型组合密封,里面好象含有石墨或是碳之类的

网友:
铜质导向环现在一般用于高压超高压场合,一般的中高压液压系统用四氟、夹布酚醛导向环。安装维修使用方便。关于密封效果不好,和很多因素有关

网友:
这应该是锻压用柱塞缸,可以用两个杆密封Y型圈加4-6道导向环抗磨对中。

楼主:
感谢大家的提点此种大缸径的油缸,普通的加工方法的确是不适合的,630的缸只能采用锻造方法,5楼说道铜质是用与高压和超高压,因为我不清楚这个上下限,所以想问下此两种如果采用铜质是否恰当?4楼说的V型组合我也看过,好象是主要用于重型或大型油缸的密封,但是我也不能确认能否用到这个上面。至于速度,这个工作速度是很慢的,每秒种大概1-3mm;介质就是用普通常用的液压油,常温工作

网友:
V组密封件轴向尺寸大,1000T的柱塞锻压缸也用Y型圈,供参考。

网友:
最经典的是活塞用格来圈Glyd ring &活塞杆用Stepseal ,肯定OK

网友:
用聚酯夹布导向带吧,我的客户基本在用这个,但渗油大多不是导向的问题,
油缸的结构可以说一下吗?我也许能帮一下忙.

网友(2011-11-22):
顶一下,路过向各位前辈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