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箱内壁防锈漆脱落 损害润滑系统---请教

楼主(2009-02-07):
我单位使用的减速机润滑用的是外接液压泵泵油润滑,油箱就是减速箱箱体,原减速箱内壁在安装以前刷有防锈漆。在使用时,减速箱内注入油液后防锈漆脱落,在油液中对润滑系统造成安全隐患,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是防锈漆和油的相容性不好,减速箱内壁一般不用防锈,油就有防锈功能

网友:
建议咨询油品与油漆的相容性,权威大公司都会有相关数据。

网友:
\(^o^)/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2009-04-07):
\(^o^)/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没太注意,好像内壁是没有刷油漆的

楼主:
那个应该是生产周期比较长,才用防锈漆的,现在已经脱落的差不多了,不用在那么麻烦了,谢谢各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