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油漆的问题

楼主(2009-02-07):
对于机械零件的加工面(车过一刀,表面比较光滑)上油漆,用的防锈漆,喷几遍比较合适,另外对漆厚要求多少比较合适?需要喷底漆吗?
    我对这个一窍不通,请各位指点~

网友:
涂装是分底漆和面漆,一般是先涂一遍防锈漆,在涂面漆。面漆至少涂两遍,如果不组装,只涂防锈漆即可,

楼主:
能介绍一下面漆的品牌或者选购吗?

网友:
机械加工的表面不应该涂漆呀,抹点防锈油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