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能 给我说说 老外 要的什么? 感激了! 在线等!

楼主(2009-02-07):
1)Protected underground EXPD1 380v. contactor breaker 600A. (4 units)
2)Protected (50-100A adjustable underground EXPD1 3300V, contactor braker 630A (4 units)
3)Underground EXPD1 380 V fuse 600A./4X150 A panel(1 input 4 output)  (4 units)
4)Underground EXPD1 380V, 22KW, 1000 circle/min B3 engine. (4 units)
5)Underground EXPD1 380V, 30 KW, 1000 circle/min B3 engine (2 units)
6)rheostat Engine and contactor starter 40 Kw 1000 circle/min 380V (2 Unit)

感激了  在线等

网友:
(1)Underground EXPD1可能是一种他们本身一种铝接地设计规范,要求他们提供;

(2)找Siemen或ABB报价,以往做一个项目要求低压开关柜,没看好,非要Siemens 的SIVACON 低压开关柜,又要认证,结果价格贵四倍;

网友:
1 )Underground EXPD1 380v 。接触器断路器600A 。 ( 4套)
2 )保护( 50 - 100安培 Underground EXPD13300V可调节,接触器断路器 630A ( 4套)
(3)Underground EXPD1 380V保险丝600A./4X150小组( 1输入4输出) ( 4套)
4 )Underground EXPD1 80V , 22KW , 1000转/分钟B3的发动机。 ( 4套)
5 ) Underground EXPD1380V , 30万千瓦, 1000转/分钟B3的发动机( 2套 )
6 )变阻器和接触起动发动机40千瓦1000转/分钟380V ( 2套)
    Underground EXPD1 380v 什么东西?

楼主:
谢谢诸位了 EXPD1 可能是 防爆等级吧 我这些 是矿用 电器

电动机  一千转的  只有 相近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