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换了一个主轴轴承,出毛病了---请教

楼主(2009-02-07):
我今天换了一个主轴轴承.
后来出现一个问题:
1.我用割刀试切,紧那三个并帽.只能紧并帽在某一处时机床不振.
但一紧并帽上面螺丝就又振了.
即使调好,没做几个又振了。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啦!
紧那三个并帽有没有顺序啊?

谢谢!

网友:
有没照片?

楼主:
没拍
排列是:
从卡盘那边开始
D46112轴承双列,并帽, 一段距离,并帽,D46112轴承双列.(只都在主轴箱中)
主轴箱外,并帽

网友:
不一定是主轴问题,跟各个拖板间隙,被加工工件的形状材质,刀具及机床的附件都有关系。好好分析吧。我们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拍
排列是:
从卡盘那边开始
D46112轴承双列,并帽, 一段距离,并帽,D46112轴承双列.(只都在主轴箱中)
主轴箱外,并帽

我认为楼主好象是顺序弄反了,应该先调整主轴箱里的并帽,调整好后,再把主轴箱外的并帽旋紧以固定住调整好的轴承。

网友(2009-03-11):
轴承间有隔圈么?隔圈是要调整的
上并帽要打表
转速高的话要做动平衡

网友:
先紧前轴承、后调后轴承

网友:
轴承间若有隔圈?轴承要做预加负荷。

网友:
最好有个大致结构图,分析一下

网友:
主轴换轴承最好找专业的维修人员.
或到这个网上看看: http://www.dianzhuzhou.cn

网友(2009-06-23):
先紧D46112轴承双列,再紧中间轴承,再紧后面那个。这就要凭经敛啦

网友(2009-12-29):
顺序没有对,双列圆柱滚子轴承没有垫圈的
公司主导产品:INA印刷机轴承{F-XXXXXX}系

列,INA进口轴承,INA直线导轨RUE/KUVE/KUSE,滑块RUS系列,丝杠支撑

ZKLF/ZKLN/ZARF/ZARN系列2344/2347系列。滚针HK/HF/HFL/NKI/NKIS系列。YRT

转盘轴承。SKF进口轴承,NN/NNU系列,精密主轴轴承。FAG进口轴承,高速陶瓷

轴承,HCB7/HC7/HCS7/HS7/HSS7精密主轴轴承B70/B72/B719/B718系列NN/NNU系

列。兼营TIMKEN进口轴承、NSK 进口轴承,BNR/BAR/BTR/BER主轴系列,TAC系列

【17TAC/20TAC/30TAC】70、79、72角接触主轴系列
上海广涛轴承

网友(2010-04-25):
主轴前轴承是调径向的,主轴箱外是轴向的应该配合调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公司是给他们提供主轴德国ESKY轴承的.楼主的问题能拍个照片不??????
有点乱,我好找专家帮您解决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老师傅都是凭经验,但是各个厂家有卖力矩器的,不过目前国内买的少.都是大厂才买的,而且一般比较贵~~~

网友(2011-09-27):
应当调整前轴承的间隙,不能并得太紧,用百分表打主轴手用力前后推动有一丝的轴向窜动,就并紧主轴承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