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伸这样的一个零件,工艺上可行吗?

楼主(2009-02-07):
材料:Q235A
      板厚:4.5
      长宽高:100*60*70

     难点:图纸上未见焊接符号,结合部的R角要求不高,我能想到的加工手段只能拉伸,请教各位大侠:用Q235A的材料拉伸这样一个东西,能不能做出来?工艺上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网友:
不比拉伸  没有焊接符号 但是可以焊接 让后将打磨就可以了。做成2单件焊接  将焊道打磨平 但是焊接要保证焊接强度。

楼主:
楼上的大侠好

   我考虑打磨会影响焊接强度的吧,而且这样的话,加工成本也会上升的。更可怕的是还要和客户磨牙,呵呵

网友:
如果拉伸一副模具是不行的,拉伸完了周边是不规则的还得整形,这样还得考虑其他的方法修整(模具方面懂得不是很多)4.5的板拉伸容易么?如果你怕焊接强度不够,焊接的时候打上破口,应该是没问题的。你可以跟客户沟通一下,看看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用途,个人认为焊接是最容易最经济的办法。

网友:
尺寸多少,这个工件尺寸如果能用上方钢管,再焊接最经济。

网友:
落料-一次热成型-定型-修口-去毛刺-喷丸 / 喷砂

网友:
4.5的普板,截面尺寸也不大,冷拉成型恐怕相当难,热拉工艺也较复杂,还是焊接最好

楼主:
回头跟客户商量了一下,同意修改设计。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温挤压的反挤压,主要还是看成本哦

网友:
用深冲铁就肯定可以
用Q235真的是不敢说啊。。。

网友:
焊接是很经济的方法。拉伸出来很难啊

网友:
我同意"大陆零零捌"的做法

网友(2009-05-31):
用深冲板,二次拉伸,一次拉凸方,二次拉矩形,再切边,但是周边的R角要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