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油封? 请教

楼主(2009-02-08):
昨天公司一台意大利产液压冲压设备出现沉缸现象,怀疑是油封封闭不好.拆开液压缸发现此缸与常见液压缸不同,见下图.活塞只有一道油封安装槽(缸径138mm),只安装一个油封且在油封两边各安装一个塑料档圈.请大家看看这叫什么油封,哪里可以买到.谢谢!

网友:
油封的中间部位为一突起园,这种样式油封好像在密封网上见到过,但从功能上讲就相当于有一定导向的o型密封,下面的挡圈看上去像唇型密封,如果是唇型密封的话,清洗液压缸,看有无损伤,尝试换掉他唇型密封,没有看到他们三个的装配后情况,(唇型密封比较好买),只能从图片上看出这些了,如果缸桶(看图片应该没问题)里已经出现微量凸台,让缸自身运转一段时间会有缓和。

网友:
很简单,仅从图片上看是蕾型密封圈,在很多对静止保压有要的油缸使用的很普遍,煤矿行业密封全是这样一来的,基本是英国F-H的

网友:
蕾型密封圈是一种有效的活塞杆用压紧式单向密封,它由一个夹布U型圈镶嵌一个橡胶增能元件组成。

产品特点:

1.上部软胶,受压变形大,为密封部分,底部和密封面为高硬度胶织物层,受压变形小,为承压部分,两者结合后整体弹性好,符合高压密封要求。

2. 蕾型密封圈采用高硬度胶织物,目的在于提高密封压力,又能防止密封圈被挤入间隙,减小摩擦。

3.胶织物表面能保持润滑,提供良好的滑动特性,保证密封面在工作期间的正常运行。

密封原理:

蕾型密封圈又称活塞杆密封圈,是一种由Y形夹织物橡胶圈和唇内橡胶圈压制粘合而成的单向实心密封圈。适用于液压缸活塞杆往复运动用密封装置,也可用于法兰端盖的静密封装置。

蕾型密封圈的截面结构虽不同,但密封机理基本一致。在压力作用下,通过密封圈上部的变形,在密封唇的周围产生拉伸—压缩应力,这就使密封唇被推向金属的表面,产生接触应力。随着液体压力的增加,密封唇边形值也随之增大,接触压力也就增大,这样就产生自封的效果。要使蕾形密封圈能在无压静止状态下也能保持密封,则要求密封唇部预先设有一定过盈,即密封唇部截面宽大于槽的宽度,密封圈在缸套沟槽内,密封唇首先受到拉伸和压缩,由此产生预应力,将介质密封。这就是蕾形圈在零压和高压下起密封作用的原因。

蕾型密封圈一般由丁腈橡胶和耐磨的浸胶织物压制而成。

备注:

蕾型密封圈上部的软胶是密封性的关键材料,要求软胶应具有优良的弹性,压缩变形小,耐磨性能好等特点。

唇部压缩率的大小,对蕾型密封圈使用效果影响很大,压缩率过大则摩擦阻力大,因而磨损也大,使用寿命短,同时也可能影响安装。压缩率过小密封性能不好,甚至产生严重泄漏,影响使用。

网友:
请看看HUNGER“洪格尔”有没有这类密封件?

网友:
把尺寸量一下在市面上买个规格一样的活塞密封圈装上。形式不需要一样的,只要功能一样就行。

网友:
可以查查国外知名密封厂家的样本,类似这样的组合密封圈很多,NF/B+S/Parker都应该有,应该是可以同类替代,功能相当!!!

网友:
找同类产品替代的关键是沟槽尺寸和工况!!压力P/速度V/温度T??沟槽
是不是138*134.5*17???

楼主:
jin414760385你好, 谢谢您的回复,缸体没有问题,但您说的唇形密封我买不到呀.

侠客2009你好,您说的蕾型密封圈因我没有相关样本查不到相关资料,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吗.谢谢

雨城茂你好,谢谢您的建议,我查了德国HUNGER的样本,可能是我的样本不全,没有找到相同的.

液压小工你好,普通的液压缸活塞上装正反两组油封,这个活塞只装一个密封件,我也想找个功能一样的,可找不到呀.

楼主:
侠客2009你好,
刚发帖时没有看到您刚才的回复,密封圈尺寸为外径138mm内径122mm高20mm.
设备工作压力20MPa,工作速度较快(冲压缸,没有速度标注,现也无法实测)现工作温度20-26`C,有冷却器.

网友:
这种双作用活塞密封圈很普遍的,只是我从事的行业很少有用到这个缸径。应该是与意国的密封件标准有关。

网友:
楼主,如果可以,请把你的活塞截面图画一下,压力范围,标示一下,可以帮你参考其他密封厂家解决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已联系到供货商,但需要几天才能接到油封.暂时先用两个UN油封加一个聚四氟垫代用应急.

网友:
UN  这么用好像有问题啊  用T圈好像也可以吧

网友:
鼓型圈,两端加挡圈;你的尺寸有点特殊。你要量缸径和槽子底径才对。
如果是140*120的话,找找POLYPAC、HALLITE可能有,再不行找厂家开模做。

网友:
楼主说的挡环背面上面的字是不是有UHS XXXXXXXXXX.要是的话就是唇型密封,你可以把上面的字发上来。好奇的问一下,是种什么密封! 楼上说这样用有问题,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成对使用而换向频繁时会产生封塞压力,配合间隙不符时有拉断油膜现象,油温升高,但维修上应该就是这样做,专门开模不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佩服,学习了。

网友(2009-03-12):
是蕾型圈和橡胶YXD系列产品组合国内都有,你可以联系沈阳东胜密封/谢工/13998364828

网友:

是蕾型圈和橡胶YXD系列产品组合国内都有,你可以联系沈阳东胜密封/谢工/13998364828

网友:
可以看看香港的司达行,他们自己有奥地利思密达加工中心,可以定做各种异型油封,在网上可以搜到.质量很好!

网友(2009-04-14):
嘿嘿。听到了密封的新名词!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设备商咨询,他们应该可以提供关于液压缸的维修包。

网友:
你说油封可以找地方加工 。在天津就好多加工厂。 那油封是很常见的

网友:
这种输出力很大的工作缸这种油封采用很多!比如液压打包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