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调查(3)——几款CNC雕刻机的市场调查

楼主(2009-02-08):
各位好!下面是较常见的几款CNC雕刻机,在此想了解一下市场情况。CNC雕刻机的类型很多,应用范围很广,配置区别也较大:

    1、按基础件来分:有铸铁床身的,有钢型材焊接的,还有铝型材组合而成的,其选择标准主要是根据加工材质和雕刻时所受的切削力大小来定,可用于不锈钢、碳钢、铜材、铝材、有机玻璃、木材、石墨、石材(大理石)等等各种材质的加工。

    2、按主轴的头数来分有:单头、双头和多头等。主要是免去了刀架部分,缩短换刀时间,同时可装多把刀具,完成多工序的加工任务。各个主轴头的上下分别由气缸推进到位并锁定,再由系统控制Z轴与其它控制轴联动来加工零件。

    3、按控制轴的联动轴数来分有:三轴、四轴和五轴(有真联动,也有假联动)。四轴和五轴又可根据精密程度来分:
    a、精密型的:主要是指直接从台湾、日本进口的零部件,不用自己再设计制造,精度较高,承载力大,质量保证,价位也高。
    b、非精密型的:是用360°的分割器(即高精密减速器)或蜗轮蜗杆,自行设计制造的,制造成本低,适用于非精密场合。

    根据以上不同的分类方法可组合成如下常用的机型:

          单主轴三轴雕刻机、单主轴四轴雕刻机、单主轴五轴雕刻机
          双主轴三轴雕刻机、双主轴四轴雕刻机、双主轴五轴雕刻机
          多主轴三轴雕刻机、多主轴四轴雕刻机、多主轴五轴雕刻机

楼主:
在此特别提出几款机型来讨论:

    一、单主轴三轴雕刻机、双主轴三轴雕刻机、多主轴三轴雕刻机。此类机型是最基本的数控雕刻机,机械结构和系统控制都是最简单的,有金属雕刻机、激光雕刻机、有机玻璃雕刻机、木工雕刻机、石墨雕刻机、石材雕刻机、高光加工机等各式各样的机型,应用广泛,实用性强。

    二、双主轴四轴雕刻机、双主轴五轴雕刻机。此机型采用非精密型四五轴,加工产品以美观为主,对加工精度要求不高。适用于:
    1、珠宝首饰、钟表手机等装饰配件镶石孔的加工,此机型在市面上较多,应用较广。
    2、整个表面曲率较小的图案、文学的雕刻。
    3、黑色金属模具,铜公的曲面加工。

    三、数控高光加工机:此机多为单主轴三轴雕刻机,与上面的机型有所不同,区别在于主轴的转速较高,需要进口的电主轴。主要配置为:
    1、主轴转速为10rpm的电主轴,空气轴承,依赖于进口,主要是韩国或德国(单价约3、4万),国内应该没有生产此类的配件。
    2、刀具需用:钻石刀片(加工铝材时用),涂层刀片(加工不锈钢时用)
    3、冷却液:气雾酒精(加工铝材时用),普通冷却油(加工不锈钢时用)
适用加工的产品有:手机、MP3、MP4、DVD面板高亮边的加工,对外观要求较严,精度要求不高。市场主要分布在:深圳、东莞、杭州、江浙一带。

    以上三款机型,希望大家谈谈销售区域和市场情况。谢谢!

网友:
上次机床展上看到

楼主:
楼上的这位朋友:能不能谈谈市场情况,我最关心的是市场销售的。

第一幅图好像是用多角头主轴加工的,对吗?

网友:
不好意思了,我也不了解市场情况,这些图片是上次参加数控机床展时看到的,感觉挺新奇的!好像生产此类机床的厂家挺多的,肯定市场需求不会少!

网友:
新代系统可用在4轴5轴的CNC加工机器上。台湾新代数控系统SYNTEC。有意请联系:13922850093朱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