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450-10,做液压缸的导向部分(主要是耐磨)应该做什么热处理?

楼主(2009-02-08):
QT450-10,做液压缸的导向部分(主要是支承活塞杆,耐磨),
硬度在什么范围最好,铸造后应该做什么热处理,金相组织是什么为主?

网友:
硬度不用怎么处理吧,本身活塞杆是镀过的

网友:
QT可以调质、淬火
导向套一般是用铜合金的

网友:
用qpq处理,耐磨性很好,很多活塞杆都用qpq处理,耐磨防锈变形小

网友:
4楼月影清风
能具体介绍下qpq处理?!!谢谢

网友:
等待四楼介绍qpq处理,多谢!

网友:
QPQ处理是一种新的金属盐浴表面强化改性技术。金属在两种不同性质的低温熔融盐浴中作复合处理,以使多种元素同时渗入金属表面,形成由氧化膜、化合物层、扩散层组成的复合渗层,以使金属表面得到强化改性,同时还可以作到全工艺过程无公害,这就是QPQ技术。
这项处理技术与提高耐磨性的单一热处理技术和提高耐蚀性的单一表面防护技术不同,它可以同时大幅度地提高金属表面的耐磨性和耐蚀性。
QPQ”是“Quench-Polish-Quench”的缩写。它是在作了盐浴复合处理以后,为了改善工件表面的粗糙度,可以对工件表面进行一次抛光,然后再在盐浴中作一次氧化。这对精密零件和表面粗糙度要求较好的工件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此QPQ技术应该说是上述盐浴复合处理技术的完善和发展。现在把两种技术结合起来统称为QPQ技术。
这项技术主要用于要求高耐磨、高耐蚀、耐疲劳、微变形的各种钢、铸铁及铁基粉磨冶金件等黑色金属。它常常用来代替渗碳淬火、高频感应淬火、离子渗氮、软氮化等热处理和表面强化技术,以提高耐磨、耐疲劳性能,特别是用来解决硬化变形技术难题。也用来代替发黑、镀铬、镀硬铬、镀镍等表面防护技术,以便大幅度提高耐蚀性或降低生产成本。
这项技术在汽车、摩托车、纺织机械、轻化工机械、工程机械、农业机械、仪器仪表、枪械、机床、齿轮、工具、模具等行业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以生产热处理设备和开发盐浴技术著称于世的德国迪高沙公司(Degussa)依靠其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开发盐浴技术长期积累的经验,开发出一种新的低温盐浴复合处理技术,这种技术传到美国后,美国的科林公司(Kolone)作改进,在原盐浴复合处理后又增加了抛光和在氧化工序,形成QPQ技术。它不仅降低了工件表面的粗糙度,使其赏心悦目,而且更进一步提高了工件表面的耐蚀和耐磨性。
我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历经十多年的试验研究,不仅独立开发了成分独特的盐浴配方,而且开发了系列的配套设备技术,实现了成套技术转让、大规模推广应用。并且该技术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由于近年来对环保要求的提高,这种无公害处理技术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
如需进一步了解,请加我QQ:826045767

网友(2009-03-11):
QT材料施行氮碳共渗耐磨性能也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