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了24个两位两通截止阀,质量良莠不齐。电磁阀功率---请教

楼主(2009-02-08):
现在购了24个两位两通截止阀,发现24个质量良莠不齐,想新购一批质量上乘的两位两通截止阀,但以前是电磁阀的功率是12V/A,新购的一批是6.5V/A,电磁伐通经10mm,控制汽缸缸径250mm,行程500mm,系统压力0.75-0.6Mpa,载重1000kg。不知会不会在这样的系统压力下,由于电磁阀线圈小,电磁力不足而电磁阀把不开?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买的什么品牌??

楼主:
放心吧,我说的参数就是你讲过的,口径、压力、执行机构参数(缸径与行程)以及安装尺寸等等。电磁阀的线圈的作用仅仅是通过得电或失电控制膜片开关.如果你所购阀上参数说明允许在某个压力下使用,你就放心地用,绝对能够打开阀门,因为不同厂家产品功率不同是正常的。道理也不是一句两句能解释清楚的

网友:
楼主在自问自答?

楼主:
问题在另一个地方找到答案,就贴了出来, 以后大家有同样的问题,在社区里一搜就行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