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制作一个充12V电瓶,充电电流为0.8A的充电器---求助

楼主(2009-02-08):
我准备制作一个充12V电瓶,充电电流为0.8A的充电器。

请哪位大侠帮我一下。

网友:
附件是12V电瓶充电电路图及制作说明,请楼主参考.

网友:
再传个简单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

网友(2009-05-08):
很简单,220/18~20伏的变压器1A以上,接一7815稳压块,串一个1A的二极管把直流电压稳在14.5左右,就行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方案提供。好办法。5楼的方法似乎更简单易行。

网友(2010-05-11):
太好了,多谢!!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