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型小设备的设计---求教

楼主(2009-02-08):
各位大侠:
          小可接到公司一个任务,让我出方案.想大家帮忙看有什么更合理的方案
         具体的要求是:多排零件(类似圆柱电容,但较硬,形状较小:直径4MM),因为是手工插上去的,不能很好垂直基板,需设计一台经济型设备,来校垂直,公差要求为1度以下,只需校一个方向.从基面到零件的顶部的距离为8MM,各排距离为15
          请大家能不恪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搞电器的,你说的具体是什么意思?看不明白,我只能按我想的说说把,你说的人工手插上去的,那么你的包装是什么?是带装的,还是什么样的,零件基础是硬材料还是塑料材料打的孔吗?能不能做成象弹匣样的?零件直接卡上去?还是如何?零件的头尾分不分啊?零件安装节拍是多少啊?这个有要求吗?请具体说明才行啊

网友:
画个示意图出来,可以参考连接器端子的校正方式。

网友:
出个图吧,这个才好讨论啊

楼主:
整型小设备的设计

以上图纸尺寸是不准确,但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没问题的
请大家帮忙给点意见.多谢了

zu.dwg

网友:
设备是用来校正垂直度的?也就是本来人给弄歪了,用设备来两侧并摆正?
为什么不先做个治具,人再摆放工件,将工件放入治具中就不会歪了,之后都摆完了把治具移走。

网友:
为什么不用机器组装,又快又正!

网友:
校正好搞!问题是校正后怎样固定!楼主不会出问题

网友:
楼上的说的好,如果不固定好,把校正设备移走后可能又歪了。这个校正设备很好做。

楼主:
我试过了,不存在这个问题.但要保证垂直度就需要设备自身有校证或检测装置.

楼主:
凤凰兄,能否说具体点.

等待中.....

网友A:
看了图,觉得还是固定的时候校正比较好,也就是把电容插进基板的时候就要保证垂直度。
做一个简单夹具,圆柱型,下底面加工一盲孔,孔与下底面的垂直度要求要高,孔径比电容的最大直径大0.02毫米,孔深要能保证电容刚好插到位(略小于8毫米)。
使用方法:先用手预插电容,不一定非要到位;然后把上面所说的夹具套到电容上,用压力使夹具下底面与基板面接触,保持一两秒钟,取出夹具。
楼主可以试一下!办法笨了点,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图,觉得还是固定的时候校正比较好,也就是把电容插进基板的时候就要保证垂直度。
做一个简单夹具,圆柱型,下底面加工一盲孔,孔与下底面的垂直度要求要高,孔径比电容的最大直径大0.02毫米,孔深要能保证电容 ...

更正一下:该夹具孔与下底面不需要保证垂直度,因为靠电容底部与基板接触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效率是多少?一分钟要插多少个?
连接处需不需要锡焊?还是直接过盈配合连接?

网友:
做一个夹具,在安装的时候直接保证夹具和焊接底板的垂直度,直接插上后焊接

楼主:
因为元件的底面不接触基面,而它同基面的联系靠的是两个引脚.有什么夹具可以让他方便插入后焊,同是夹具又可以抽出来呢?如果单靠上面来引正,那么当抽出夹具后它会不是又弹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