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Y减速箱多次断齿---求助

楼主(2009-02-08):
求助:ZSY减速箱多次断齿,SEW M型及ZSY减速箱润滑油

SEW  M3PSF90-40-124

    ZSY-DH450-40VIIP
两种减速箱润滑油的选择、急啊ZSY-DH450-40VIIP都扫了7次齿了

网友:
齿轮材料不对或者齿轮参数有问题

网友:
SEW  M3PSF90在名牌上就已经有润滑油的牌号,例如:ISO  VG 46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中石化的中负荷齿轮油90GL-4可以么?

网友:
有图形么,请贴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齿轮箱里的润滑油颜色有变化吗,如果没变化就应该是材料或宽度参数选择不正确。要不就是频繁过载。

网友:
减速器的润滑有一般都是L-CKC220或是320吧!

网友:
只要粘度指数一致就可以,460是粘度指数

网友:
1、得看看箱子的额定功率和你需要的功率是否匹配?
2、是否经常出现过载现象?
3、与减速箱的输出轴联接是否合适,尽量采用柔性联接.
4、如果不行找我们厂做吧!呵呵 Email:lxg19841209@126.com

网友:
断齿应该是弯曲强度不够,是否超载?

网友:
SEW 油品推荐表

SEW减速箱润滑油品推荐表

网友(2009-04-11):
你可以把减速机的具体型号 与电机的匹配说一下  要不很难判断

网友(2010-10-09):
ZSY-DH450-40VIIP是单级外啮合渐开线斜齿圆柱齿轮减速器,-10度---0度和0度---40度时使用润滑油不一样,关键看工作温度。

网友:
可以看下说明,来自Santasa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