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W M型及ZSY减速箱润滑油

楼主(2009-02-08):
ZSY减速箱多次断齿。求助:SEW M型及ZSY减速箱润滑油如题SEW  M3PSF90-40-124
    ZSY-DH450-40VIIP
两种减速箱润滑油的选择、急啊ZSY-DH450-40VIIP都扫了7次齿了

网友:
楼主怎么不直接咨询SEW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送走SEW的人,换个油封早上搞到现在~~
他们推荐用壳牌
名牌上写是ISO VG460 Miner Oil
我用中石化的中负荷齿轮油90GL-4可以么?两个减速箱(SEW  M3PSF90-40-124、ZSY-DH450-40VIIP
)都是这种油!

网友:
中负荷齿轮油90GL-4是车用油,粘度太小,SEW有美孚、BP、的推荐,用460#的工业齿轮油都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90GL-4
40度时粘度是90?

网友:
应该是SAE标准,40度时粘度是150~320左右

网友:
车辆齿轮油和工业齿轮油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但即使错误使用应该不至于产生这么严重的后果。

网友:
我们转炉减速机目前使用的润滑油为:中负荷工业齿轮油320#

网友:
SEW资料

SEW的减速箱油品资料

网友:
减速箱润滑油

减速箱润滑油一般使用的粘度是220#~460#,

网友(2010-08-09):
老马,您好,请问您有SEW实用传动工程手册吗?有的话麻烦请发给我个ljw87778895@163.com或QQ61864832,谢谢

网友:
haha , sew standard is right, the oil type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wheel me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