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社区里朋友帮忙算一下这个常用受力分析

楼主(2009-02-09):
支撑力就是要计算的,有烦各位位帮忙。转动支点就是图上三个尺寸的起点,(支撑力处1s的转动距离是0.1m,即最大加速度是0.1m/s。这个不知用的上吗?)

楼主:
1x支撑力xcos60°=2.5xcos20°x100x10+5xcos20 °255x10(g取10),不知对不?

楼主:
以上算法是根据力矩推导出应该是多大推力,不知是该这样算还是直接;支撑力cos60°=100xcos20°+255xcos20°(单位是kg)?请大家指点指点

楼主:
这是具体的图,上面的说到的支撑力就是汽缸。

楼主:
汽缸活塞杆10秒走过600行程到达顶端,然后再下降到汽缸底部的往复运动,转动惯量就是臂重量引起的了,向这种汽缸的加速度不知如何求得?一般来说平衡方程包括合力为零与合力矩为零两个,当物体有加速度时,最多只能列合力矩为零。
如果没有转动,也就是合力矩为零的话,那么由哪一点列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有转动的话,就应该找到转动的支点(转动中不动的那一个点),再以支点为研究对象列转动的力矩方程 。这个惯性力矩(质点如何找?)与力矩平衡方程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关系,还请指点!详见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