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一启动就压力很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2-09):
我公司有台压机,空截的时候压力就有10几个兆帕,油路大致是,油泵-电磁溢流阀-单向阀-电磁换向阀-液控单向阀-油缸上腔  下腔-支承阀-电磁换向阀
我想问下单向阀的位置是不是错了,应该在电磁溢流阀前面?
图上电磁溢流阀画错了,实际是常开式的。溢流阀和换向阀同时得电工作。

网友:
这只有是电磁溢流阀出问题!看看是不是电磁阀卡到?或溢流阀卡到?清洗后再看看。。

网友:
先看看溢流阀是否有问题(溢流阀的压力应该可以调整),排除了溢流阀的问题后再检查电磁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卡了。系统压力变成零了吧,怎么会高了呢?
请指教

网友:
我感觉有可能是油缸下腔的平衡阀有问题。

网友:
换向阀也画错了

网友:
单向阀的位置在电磁溢流阀前面要合理些。我认同黄牛的意见。

网友:
根据你说的,你先检查下你的侧压点在哪,如果在单向阀后面,只要压力上去了,除了泄漏,不会再掉啦,其次检查电磁溢流阀,看阀芯和电气动作是否正常, 最后看你说的支撑阀是不是调高了,至于单向阀的位置,个人认位放前放后,没太大关系,关注结果。

网友:
请把原理图中液压元件型号提供给我,另外你在溢流阀的电磁换向阀得电后调节溢流阀,看压力是否会升高和下降?我的联系邮件是jianglianming22@126.com

网友:
换向阀进出油口错了

网友:
1.比较两类主要的液压系统可知:a在中开启式系统中压力是变化的,但流量不变;b在中位关闭式系统中,流量是变化的,但压力不变。结合楼主给的原理,一启动就应该有设定的压力呀

网友:
同意2楼

同意二楼的观点

网友:
我认为是电磁溢流阀的电磁阀有问题,在空载时电磁阀动作,阀芯移动不到位,阀口的开口量不足产生阻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检查先导式溢流阀的电磁阀YA6。

网友:
O中位换向阀配常闭的电磁溢流阀,启动后压力肯定是高的,换电磁溢阀为常开的就行了,当换向阀任一电磁铁工作时,让电磁溢流阀的电磁铁同时得电,那样启动时压力就很低了,此时如果压力还高,请查检电磁溢流阀的电磁阀部分,是否在正确的位置上,溢流阀主阀芯是否运动正常。还有一个不常犯的错误。单向阀是否安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系统一启动就压力很高是怎么回事?
我公司有台压机,空截的时候压力就有10几个兆帕,油路大致是,油泵-电磁溢流阀-单向阀-电磁换向阀-液控单向阀-油缸上腔  下腔-支承阀-电磁换向阀
我想问下单向阀的位置是不是错了,应该在电磁溢流阀前面?
图上电磁溢流阀画错了,实际是常开式的。溢流阀和换向阀同时得电工作。

首先,你这个图上电磁溢流阀的画法是正确的,溢流阀是常开工作的,但电磁溢流阀得电后溢流阀处于卸荷状态,不会正常工作,也就是电磁溢流阀和电磁换向阀在正常工作时不能同时得电的;另外空载时压力就很高完全要看压力表测的是什么地方的压力,一个部位一个部位逐一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