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Wildfire 4.0另一个安装法

楼主(2009-02-10):
你那边有人家安装好的吗?如果有你复制一个(最好和他的同样一个盘),我教你,你先把你的网卡号查出来,找一下(license.dat)这文件用记事本打开用你的网卡号把里面的网卡号改了就行。再找(D:\proeWildfire 4.0\bin\ptcsetup.bat)这个文件双击运行一下,只选下一步,就好象新安装一样。不用一两分钟就完。

网友:
是好用哦

网友:
哈哈,偷懒的方法
这个方法也可以用在系统重装以后的再次使用
该步骤的关键是把软件写进注册表~~~
搂着发现力蛮强的嘛

网友:
这也能行啊?复制是把所有的文件都复制过来吗?

楼主(2009-04-24):
你连复制都不干,别说什么样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