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的动作,添加叠加式减压阀的理论依据---请教

楼主(2009-02-10):
两个类似的动作,但其中一个在原理图中却加了一叠加式减压阀。并且,个人觉得好像加与不加并不影响其动作的执行,但既然加上了一定就又其设计的理论依据,网看到本帖的大侠们指点指点,拜谢了先

网友:
叠加式减压阀旁边怎么还有个单向阀?还没见过单向叠加式减压阀,另外你们对推板缸有压力要求吗?

楼主:
就是这种叠加式减压阀,单向阀就是一个控制油路的单向作用。谢谢继续关注

楼主:
求助...大虾们出手吧

网友:
关键是看你加减压阀的回路中油缸最大需要的工作压力,如果泵源的压力大于这个压力要求,在到达油缸端部会产生压力升高,用减压阀就避免了这个问题。

网友:
减压阀的作用就是建立一个低于系统压力的小压力,并会使减压后的压力保持相对的稳定,而不受外界压力的变化而变化,还有,那个减压阀实际还有个功能:当减压后的推板缸活塞杆受到更大的外力时,那么活塞杆将会将无杆腔中的液压油通过减压阀溢流回油箱。不知楼主的推板缸动作是否有这个要求啊?
    如果哥们儿我懵对了的话,楼主你一定要给我呱唧呱唧呀,别忘了给我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怕活塞到达极位后的压力升高破坏系统,那么旁边的这个回路也会有这种情况的我想,...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保持减压阀后压力恒定固然使得系统动作可靠而又稳定,但是旁边的这个回路也是需要的,但却没有加,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我一直没弄明白的...谢谢关注,呵呵
“当减压后的推板缸活塞杆受到更大的外力时,那么活塞杆将会将无杆腔中的液压油通过减压阀溢流回油箱”的理解是不对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到达油缸端部会产生压力升高”,如果减压阀后压力继续持续上升而有危险的话,由于减压阀的缘故,系统主油路中的溢流阀将不能对其进行过载保护...所以可以基本断定该液压缸不会过载(PS:推板动作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推的动作,不需要特别的工艺要求,只要可以将一块大件推走即可,于是我想压力高点会更好,于是才想到看是否可以不要叠加式减压阀这块)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