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挖掘机油质问题:为什么会产生油泥?

楼主(2009-02-10):
在液压挖掘机中由于液压有种产生油泥导致主泵损坏,为什么会产生油泥呢?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装了油过滤器吗?

网友:
挖掘机一般在回油回路装滤清器,吸油口不装

网友:
1.当时油箱未清洁干净;2.应是油箱未封严或空气滤清器损坏,致空气进入,因挖掘机工作环境灰尘多

网友:
油泥的产生,个人认为主要有两个途径:1、由于油品本身高温氧化造成的 2、由于外界混入的颗粒和灰尘积聚在油箱底部形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松的挖掘机在进油口也装铜滤网的,但是这油泥确实是不知道怎么生成的。

网友:
建议对油泥成分进行分析,对液压油杂质进行分析

楼主:
谢谢大家,故障在研究中

网友:
先看一看油温。

网友(2013-05-18):
这个油泥的问题最终解决了吗?  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网友:
机械故障,漏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