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际的有多大差距--高手请进

楼主(2009-02-10):
,如下图,推力的计算结果2280kgf,杆在推力(起到推力作用的是一个摆动汽缸)的作用下绕支点(图左侧,三个尺寸起点的地方)接着向上转动,转到与地面平行时,汽缸中心线与地面夹角为41,此时需要推力2020kgf。但我在实际的应用中,汽缸在把杆推到接近平行与地面位置时,速度越来越慢,汽缸行程刚过半,查无漏气之处。高手们指点一下这是为什么!需要推力小了,系统压力没变,为什么反而推不上去了哪?

网友:
拿掉重物再试,如果还是推不上去则结构设计可能有问题,如果负载减小能推上去则需要提高系统压力或更换气缸

楼主:
拿掉重物就能完全举得起来了,但不明白的是和计算结果和实际的载荷出入太大。下面是cad版的图纸。忘大家看看

网友:
垂直于轴向的分力会造成很大的摩擦阻力

网友:
如果把气缸的位置再向重物方向移动一些会不会好些?

楼主:
如果汽缸的底座往下一点我想是会好点。
单有一点我还是不能确定,做有用的功的力是一直垂直于重物支撑杆还是一直垂直于地面?

楼主:
汽缸的活塞支撑端要是再往重物方向移动,汽缸的中心轴线和地面的夹角越来越小,做有用的功方向的分力就会更小?“垂直于轴向的分力会造成很大的摩擦阻力”冒昧称呼一句圣骑士兄弟,我不太明白轴向是那个方向?重物支撑杆的的中心线方向还是汽缸中心线的方向,或者是x轴/y轴的方向?摩擦阻力是产生在汽缸活塞与汽缸缸桶吗?这样做摆动的汽缸使用系数选多少才合适饿哦的确一点经验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