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传动形式?

楼主(2009-02-10):
附件中是一对配合的零件,这是什么传动形式?那里可以加工?

网友:
蜗轮蜗杆,齿做成了渐开线或别的什么曲线

楼主:
请问如何加工呢?楼上的.

网友:
有点像这个: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38898&page=1#pid352295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只是如何加工呢?再普通滚齿机上能加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