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阀门结构是否合理?----请教

楼主(2009-02-10):
如图阀门结构是否合理?
个人感觉如果在阀轴处如果橡胶磨损,会造成橡胶圈的窜动,造成泄漏

网友:
润滑,定期保养维护更换耗材,没事的。

网友:
那根轴的上方应该有个开口挡圈保持轴向位置,配合一个垫片和一个滚针轴承

楼主:
不过事实使用过程中发生橡胶圈卡坏了,原因是自己的猜测

网友:
另有一种结构,驱动部分有一个导向装置。
阀板(扁的圆台型)上有一圈O型圈,对应一个斜的密封面。

阀板转到密封位置时,轴在导向装置的作用下将阀板压向密封面。
O型圈只在密封时一次性接触,不像这种等于是挤进密封件。

当然复杂的结构意味着成本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