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液压机油缸是向下压----请教

楼主(2009-02-10):
新手请叫:一台液压机油缸是向下压,它向下时速度很慢,又没力,下压时只达到4MPA,回程时压力达到12MPA,我换了一只油缸试,系统正常,我把油缸差开清洁了里面的单向阀,装回后试机还是一样压力上不去,请叫高手是怎麽回事?合塞与缸筒是机械密封的,看不出有磨察痕迹。谢谢。

网友:
压力取决于负载,你外界的负载只需要这么多,压力只会这么大,你在油缸到末端的时候,看压力是否会升上去?另外你的泵是变量泵还是定量泵?

网友:
你的油缸结构特殊吗(普通油缸内没单向阀,也不是机械密封)?你油缸是否单边产生内漏?以及系统问题等都可产生一些不良现象,能否将系统图上传?

网友:
长见识了,我对液压要好好学习一下,不是很了解

网友:
没油路图大家只能猜!你用的是什么零件,有几个!或拍个照片也可以啊!

网友:
听你的描述,有两个可能:
1、系统流量大,但油缸的进出油口小,导致憋压;
2、油缸与活塞配合过紧;
3、单向阀封闭不严;
4、机械密封太差,由于油缸的有杆腔与无杆腔的面积比太小,再加上上面两个缺陷,导致无杆腔的液压油出去不及,又反作用到活塞上,使阻力上升,才引起油压过高。

楼主:
谢谢你们指点,我用螺丝堵死油缸里的单向阀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
呵呵~!我蒙对了!?

网友:
学习学习 看看实践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