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刀架与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9-02-10):
公司一台928TC系统的数控车床 做产品时出现刀位号报警(表现为4工位刀架转个不停)更换刀架继电器一只后可以正常转动刀架 但在自动方式下 程序走到车削螺纹段时 车床停止运行(主轴还在转动) 诊断发现编码器已损坏 更换编码器后OK 加工了一段时间后 又出现刀架转个不停现象 把后面配电箱内的2个控制刀架正反转的继电器和其他相同车床的继电器调换后 刀架问题解决(但调换的那台车床也可以正常运行) 到车螺纹还是发现编码器损坏 晕 也就是说每次出现刀架问题后接下来就是编码器损坏不能车削螺纹 已换了3个编码器 不敢换了。$ a" b6 j8 _0 o& j
求教各位大侠帮忙指导下     先谢谢了

网友(2010-09-06):
刀架发信盘质量部好,不是原唱生产的问题,请在正规公司购买。不要在私人小公司购买

网友:
这个还没遇见过,值得学习。

网友(2011-04-26):
继电器坏啦,怎么能影响编码器?

网友(2011-07-06):
同意4楼的。主轴编码器和刀架的霍尔元件怎么会扯上关系啊。继电器老坏,建议更换成1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