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250材质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10):
各位师傅:HT250材质零件,零件比较薄,国内有白口,硬度还低:同样老外的零件硬度高,还没有白口;郁闷啦

网友(2009-08-11):
动动大脑思考一下,不要有点问题就发在论坛上,考虑一下你控制的C、Si、Mn、P、S五大元素的关系就可以解决。

网友:
1材料化学成分的控制
2 炉料配比的确定
3 微量元素的控制技术
4 孕育处理工艺的控制
5 合金化处理
6 对熔炼过程的温度控制
7 三角试片的控制

网友:
先化验一下两者的成分再看一看两者的金相区别,应该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