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气管道含水多怎么解决?

楼主(2009-02-10):
我是搞石化设备的 最近我厂加热炉天然气含水逐渐增多,对设备危害极大 ,有哪位兄台知道这方面技术的,请指教指教

网友:
提供的不是干气啊!那就要在管线上加装分离装置了(分气包)并定期放水,如果在北方还要考虑防止冬季冻堵问题。我们这提供的都是干气不会出现此类问题。